香主请帮忙:STM32F103 中TIM1如何实现6路异步输出

楼主(2011-12-01):
看了您的一篇回复,就是PWM ch1 与 ch2 互相差180输出。
对我很有启发,但是还是不能解决我这里的问题。
所以想在此求教。

我的项目是要求做PWM 输出 6路(三对互补)控制步进电机 ,要求ch1 ch2 ch3互相成120°。
不知道使用TIM1如何实现。。。

网友A:
我没有做过。但手册中专门有一节讲这个问题,固件库里面也有例子,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B:
在库的例子里, 有个 6Steps  的例子, 就符合楼主的要求, 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谢谢回复。看过那个6Steps 的例子了,也在板子上跑过,波形不符合。唉。只有自己慢慢摸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