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压问题

楼主:
里面2个电阻 R1 R2应该是多少才能让出来的电压是4.1V的

网友A(2011-12-01):
不是有公式吗:
VOUT = VADJ (1 + R1/R2) + IADJ (R1)
VADJ = 0.605V,
IADJ (R1)这一项可以忽略。

楼主:
公式貌似是这个的

楼主:
这样还是算不出啊。R1/R2=5.7多少的。没有具体数值啊

网友A:
你上面的参数输出不就是接近4.1V了嘛。
R1:21K,R2:3.6K Uout=4.13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