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93做滞回比较器

楼主:
我用LM393搭的一个滞回比较器根据21IC提供的计算方法做了实验,但得出来的输出都是低电平是怎么回事呢   参数在附件图片里面。各个电压点都是按图上来的  后来听说LM393输出要加上拉电了阻,但加了3K的上拉后输出始终在2.2V左右,

网友A(2011-12-01):
LM393的输出是开集输出,所以2脚接个10K的上拉电阻到VCC。

网友B:
看来393也是大学问哦。

http://www.eleic.com

网友C(2021-10-09):
附件呢?在哪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