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基于STM32F103ZE的虚拟串口无法识别

楼主(2011-12-01):
移植了官方STM32_USB-FS-Device_Lib_V3.3.0里面的Virtual_COM_Port到我自己的程序中,发现USB中断只响应了一次复位中断
#if (IMR_MSK & ISTR_RESET)
  if (wIstr & ISTR_RESET & wInterrupt_Mask)
  {
    _SetISTR((uint16_t)CLR_RESET);
    Device_Property.Reset();
#ifdef RESET_CALLBACK
    RESET_Callback();
#endif
  }
后面就没有中断过来了,,插入到电脑,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直接用官方的Virtual_COM_Port例子,只修改上拉电阻为PA8,,也是一样的现象。
是在弄不明白是啥原因。

谢谢大家指点下

网友A:
看到你已经把这个帖子顶上来了:https://bbs.21ic.com/icview-247868-1-1.html

就按照9楼和12楼说的做就可以。

楼主:
看了那个帖子,,还是一样的现象,,USB外部上拉引脚我已经修改映射到PA8了,,然后PC机才会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也是在USB初始化之后才使能上拉引脚的

网友A:
不要自己去控制上拉引脚,定义好USB_CONNECT_PIN,库里会自动控制的。

楼主:
只是定义上拉电阻在那个端口那个引脚,上拉引脚是由库驱动的。我的USB接口如图,,不知道是不是接口电路的原因,PULLEN直接接到PA8的

楼主:
将PULLEN拉到3.3V也是一样的现象,看来跟PULLEN接到PA8没有关系。。。

楼主:
找到原因:晶振不是8M的,焊成了13M的,官方例程只要根据实际情况改引脚就好了,还要注意USB_Cable_Config函数要根据实际情况修改,我的使能USB逻辑跟官方是相反的。
void USB_Cable_Config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
     if (NewState == DISABLE)//原来的if (NewState != DISABLE)
          GPIO_ResetBits(USB_DISCONNECT, USB_DISCONNECT_PIN);
     else
          GPIO_SetBits(USB_DISCONNECT, USB_DISCONNECT_PIN);
}

网友B:
为什么是13M。。。

蛋疼。

网友C:
人家是自己摆了个乌龙,焊错了晶振

楼主:
:@对搞硬件的吼几声,稳健的硬件是软件的运行平台,不能太相信硬件工程师: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