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快捷键

楼主(2011-12-01):
(无正文)

楼主:
哪位DX能够指教下呢?

网友A:
AD中没有直接放置跳线的功能,你可以放置两个焊盘。

网友B:
加两焊盘,在用多层走下线表示下就OK了

网友C:
用F1找一下“JUMPER”吧。很容易的。焊盘有个JUMPER ID的属性,设成一样并且不等于零就行了。

与直接加焊盘的方法区别是,DRC不会报错。

PS:标题要符合提问的内容。

网友D:
想问一下在什么时候需要跳线?跳线有是指什么东西?制板的时候怎么处理的?

网友A:
LS在单面板中没法走通,只能通过焊接实物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