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延时电路

楼主(2011-12-01):
(无正文)

网友A:
555集成电路实用大全 499页

网友B:
不改电路的话,后面加个晶体管反向一下最简单,顺便提高驱动能力。

网友C:
555拉电流和灌电流能力差不多,把你的发光管和限流电阻改一下(原接地则改成接电源,原接电源则改成接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