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PC9107问题求助

楼主(2011-12-01):
我使用LPC9107出现问题
LPC9107电源3.3v 电源和地都接好  用smartx5烧录器采用内部晶振方式烧录程序 现在单片机一直无**常工作 外部晶振上去也是无法使用 示波器测量晶振管脚无波形   我用的程序如下  供电和连接没有问题
#include<reg9107.h>
void main
{
   P1M1|=0x00;
   P1M2|=0X01;
   TXD=1;  //p1.0
  while(1);
}
p1.0口应为高电平现在单片机此口无反应 一直为低 感觉单片机没有工作 程序是否错误 用keil3编译  知道的朋友帮助下 谢谢

网友A:
不懂   关注一下

网友B:
烧片时的几个配置参数设置好了吗?

楼主:
烧录用的SMART X5 PRO    WDT禁止 WDS 禁止  外部复位禁止 掉电检测使能 内部RC振荡器 现在就是没反应 用外部晶振 烧录 晶振用示波器看没有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