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电压传感器怎样调零?急!!!

楼主(2011-12-01):
如图:此为按磁平衡原理设计的电压霍尔传感器。一定的输入电压,转换成一定输出电流IS,IS电流过RM产生电压。但当输入电压为零时,输出也有非常小的电流,通过RM上会产生电压U。怎样调零啊??    即使输入为零时,输出也为零。急请高手?感激不尽!

网友A:
这个应该没办法调吧,本身输出就有一定的误差。要靠软件校正了。

网友B:
传感器在出厂前已经调过零点了,零点误差肯定会存在,且不稳定,但一般都会在datasheet的要求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