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58的其中一个运放做恒流源的问题

楼主(2011-12-01):
(无正文)

网友A:
你检查一下运放是否正确运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运放正负两端电压是3V多,这样是不是说明运放工作在非线性状态啊?

网友B:
同相反相电压差3V多。就是非线形状态了。应该接近0V。很大可能是你的三级管接的基极电阻过大。

楼主:
4# xnliuxiwen 谢谢,基级电阻调小就好了。

网友C: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楼主:
6# jianan123 呵呵,加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