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簧继电器与电磁继电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
请问干簧继电器与电磁继电器在使用上有什么区别,如果要对后级支路进行连通或断开,用干簧继电器可不可以。是要选择将前级的混频信号是否传到后级支路

网友A(2011-12-01):
原理上并无区别。

网友B:
驱动信号有差别,前者需要持续的电流才能保持动作状态,后者只需要一个脉冲信号就可以动作并且保持这个动作,但是产生的作用没有区别!

网友C:
从触点来看,最大的可能(不是必然的)差别是耐压和载流能力,不考虑这些则无本质的不同。

楼主:
在网上看到“干簧管存在着接点容量小、承受电压能力低和接点容易产生机械颤抖现象等缺点。
”为什么说干簧管易产生机械颤抖呢,这样是不是不稳定呢,还有接点容量小是指什么呢

网友D:
干簧继电器就是电磁继电器。

网友D:
承受电压能力低是乱说,10000V的都很多。

网友D:
接点容量小、是真的,电流都不大。

网友E:
干簧继电器也有磁保持的,即撤掉驱动触点并不断开,需要反向激励才行。

网友F:
驱动信号有差别,前者需要持续的电流才能保持动作状态,后者只需要一个脉冲信号就可以动作并且保持这个动作,抄袭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