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电源并联

楼主(2011-12-01):
我要实现8个(12V,400ma)电源并联使用,输出电流为单个电源的最大电流,一个电源时负载可以正常使用,8个电源同时使用时负载也可以正常使用,只是单个电源的电流为输出电流的八分之一,一个电源坏了的话其他的也可以正常使用,现用电源管理芯片L6615,使用手册电路,配置为最大电流自动均流,实际测试输出电流很小,电压有0少了0.7V左右,跟电源后面串联了一个二极管有关,电阻选择为Rg = 430,Radj=50,Rrense=10,Cc = 470uF, 现在想问电流为什么反而变小了呢?

网友A:
上你的原理图
你Rsense取多大?封装多大? 二极管用的什么型号,你应该用肖特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