滞回比较器

楼主:
我的需求是这样:上电的时候如果输入电压在11V到12.5V之间,那么输出高电平,当电压高于12.5V时输出高电平,电压如果从12.5V下降且没有低于过11V,依然输出高电平;电压低于11V时输出低电平;如果从11V上升且没有超过12.5V时输出依然输出低电平,如果用LM393如何实现,供电电源选5V可行吗?谁能说下细节,今天用这个比较器按图中的参数调了一下,总是调不出来,局面不可控,由于初学,所以找不到哪里错了!

网友A(2011-12-01):
你用的比较器是什么型号?
估计你用的是OC输出比较器,这种比较器输出端必须接电阻上拉到电源。

楼主:
回2楼,我用的是LM393

楼主:
如果输出加上拉会不会影响R1和R2的比率呢?

网友B:
to LZ:

LM393 是 OC 门输出,必须用上拉电阻。计算门限时此上拉电阻会有影响。

网友C:
额。。。静等回复。

楼主:
谢谢HWM老师,能详细讲下加上拉后怎么计算吗?或者有这方面资料的链接吗?

网友B:
to 7L:

对于比较器输出低态(OC门对VN导通),上拉电阻“无用”,就按R1和R2分压计算中点电压。而对于比较器输出高态(OC门开路,由上拉电阻上拉至VP),则计算R1和R2+Ru的分压(其中Ru是那个上拉电阻)。

楼主:
我按9楼的计算方法进行了实验,比较准确。发现VTL 与 VTH 两个值的宽度取决与VN点的电压(也就是参考点),那么我就出来一个疑问,我给个这个点一个固定的电压而不用R1和R2从VCC上面分压,这样的话对电源就没什么要求了吧?

网友D:
这样做是有问题的,负反馈那个点是用来偏移VTC的,如果电源电压不同,运放输出的2个稳态点Voh,Vol也会不同,这样VTH,VTL也是不同的.

网友E:
你如果想令电路的特性不随电压波动,那可以在反馈回路和参考回路里面都加入稳压管二极管。这样,公式里的VCC就可以用稳压管的稳压值来代替。因此,算出来的电路参数也就可以固定了。前提是供电电压要高于这个值。
你可以看看一此现成产品里头的电路,都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