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片选问题

楼主(2011-12-01):
现在一片ARM9所有片选信号用完了,用3-8译码器怎么产生片选信号?看了之前的帖子有人这样“用4LVC138 译码器,把nGCSx作为138的片选,高位地址线ADDRx作为译码器的输入A0~A2输出新的片选信号”。
但是nGCSx已经用完了的嘛,高位地址线随便用3根空闲的么?刚接触arm,不是很了解,谢谢

网友A:
扩展片选只跟IO数量有关,跟ARM还是其它MCU无关,去看看138的器件手册,弄懂其时序就该知道怎么用了。

网友B:
用arm的片选信号以及arm的高位地址线作为输入,通过一个逻辑电路,输出的信号可以作为下面器件的片选信号。每一个输出信号连接到一个下面的设备的片选信号。

注意好逻辑。

网友C:
可以的。。这是通过地址来区分的。。。。

楼主:
感觉ARM跟单片机还是不一样,特别是对外设的访问

网友D:
通过地址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