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推挽电路

楼主(2011-12-01):
为什么我的设计推挽电路可以不失真啊~,加上了输出耦合电容波形就变形了,求高手知道啊,同样的电路别人焊的就好好的,两个10K电阻基极偏置,对管8050和8550

楼主:
2# zjp816923

楼主:
2# zjp816923 您好,我把图上了,您看看吧,我用示波器测电容后的波形是会变形(输入是10K的正弦波,幅值不大并不大)

网友A:
输出耦合电容容值不对

楼主:
5# rainfog 那这个电容值要多大呢?怎么算出来的呀,我的书上是10uf的,谢谢指教~,而且我这个仿真没有用电容,这时应该会失真啊

网友B:
你这个方真不知什么回事,我重新给你在orcad上做了个仿真。电路如下:

仿真结果:

可以看到交越失真

楼主:
7# Tinnal 谢谢你了,我的没有带负载,带上负载后也有失真,但是我不懂为何不带载就不会失真了

网友B:
你要知到,交越失真,其实就是三级管要工作,必须提供基极电流,三级管的基级和发射极就相当于一个二级管,工常工作时,压差为0.6V。这个0.6V的电压就是交越失真的真正原因,因为在0.6V以内,三级管不导通。一般科推挽电路要加入二极管在这两基极间,就是为了用二级管的压差来提供这0.6V。这样,输入电压为0v,基极电压就为0.6V,三级极在整个上半周都一直导通,这样也是把交越失真的问题解决掉了。(以上分析针对上面的三级管,下管雷同)

至于不接负载的时候,由于没有一个正确的交流环境,其实三级管已经处于不工作状态了。你可以在仿真时,看看三极管的发射极电流,是为0的!基极和集电集间有微弱电流。因为基极和发射极间的PN结没有电流,因此Vbe也为0(你可以查看二级管的伏安特性,二级管的压差其实不是严格的0.6或0.7V,而是和流过的电流有关系的)。这时,发射极的电压就为基极电压了。

网友C:
7# Tinnal 谢谢你了,我的没有带负载,带上负载后也有失真,但是我不懂为何不带载就不会失真了
引用 楼主:
推挽电路双电源供电的时候,输出端可以不加耦合电容;单电源供电的时候,输出要加电容,这里的电容在信号的负半周时相当于一个负电源。

楼主:
10# yuyi21ic 是不是不带载的话就相当于上面的管做射极跟随器啊,下面的相当没作用呢?

网友D:
电路不对,少两只二极管,另外,我怎么老觉得你的PNP和NPN管子颠倒了呢??

网友E:
要接负载的,不接负载没有电流的

网友C:
10# yuyi21ic 是不是不带载的话就相当于上面的管做射极跟随器啊,下面的相当没作用呢?
引用 楼主:
是的

网友F(2014-04-01):
纠结啊,怎么一直搞不明白这个

网友G:
甲类、乙类放大器,听说过这个概念吗?
你这个电路,实际上相当于两个乙类放大器的拼接,所以会有交越失真。
请回头翻模拟教科书,复习乙类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