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了,简单稳定的1Khz音频发生器电路!

楼主(2011-12-02):
最好是正弦波,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本lkHz左右音频方波发生器,主要由比较器LM324与R2、R3、R4及Cl组成,电路如图所示。LM324的3脚输入端的参考电压GB/2是通过分压电路Rl、R2得到的。由R2、R3构成正反馈,积分电路R4、Cl构成负反馈。先取R2和R3的值,使得R2/(R2+R3)=0.5,则方波的重复频率为f=1/2R4·Cl,如果选定Cl=0.033pF,R4=15kΩ,代入f=lkHz。改变Cl或R4,即可改变振荡频率。

楼主:
多谢楼上老师,这是方波,有正弦波的吗?

网友B:
要省事,用波形发生芯片MAX038等,但现在不容易买到。
2楼的电路产生方波,楼主可以将方波滤波得到近似正弦波。对固定频率输出,这个方法最简单。
也可以使用正弦波振荡电路,如文氏电桥振荡电路。

网友C:
前辈,2楼所说电路怎么分析呢?我分析的结果与其所述不一致,求正解。
我分析如下(Vp,Vn为运放的同相端、反向端输入电压):
Vp=R2/(R1+R2)   (GB-Vp)/R1=Vp/R2+(Vp-Vo)/R3    若R1=R2=R3,则Vo/V=0.5-----(1)
Vp=Vn    Vn/(1/JWC)=(Vo-Vn)/R4                            则Vo/V=(JWCR4+1)/2---------(2)
由(1)(2)得到F=1/(2πCR4)。
这与2楼给出的  方波的重复频率为f=1/2R4·Cl   不符。而且这样计算出来的结果与我在Multisim中仿真结果相差很大,为什么呢?

网友A:
"楼主可以将方波滤波得到近似正弦波"
回复 网友B:
我想LZ应该知道的 呵呵

网友D:
文氏电桥
方波发生器+低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