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线性光耦的问题,请大家指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12-02):
不能共地,否则就不是隔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光耦两侧的运放我要选用两个运放芯片?

网友A:
to 3L:

是的,必须选用隔离供电的两个独立运放。另要注意的是,PD1和PD2同受LED照射,此三个应该是封装在一起的器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晓得了,谢谢HWM

网友B:
共地的话,这组光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我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下。上图中的VCC我加到15V,但是保证通过发光二极管的电流<If=25mA,这样可以吗?烦请你解答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