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总线器件集中营

楼主(2011-12-02):
大家说说,都有什么单总线器件,我目前只知道DS1820。
我感觉单总线没什么优势,时序太复杂了 浪费时间。

网友A:
是因为你没有买支持硬件单总线的cpu.....

网友B:
DS2438 能构成集成度高得离谱的BMS

网友C:
单总线器件就是一根总线,数据传输和控制信号都是那一根线完成,常见的有DS1820还有DS2450等

网友D:
用串口做成硬件单总线控制器,很简单的

网友E:
搜一下 hotpower 单总线控制器,来UART SPI就可以实现HDQ one wire总线!

楼主:
又一次感到自己不足!别说懂了,压根就没听说过。

网友F:
“现在很多的CPU都自带单总线控制器的”
原来没有带单总线控制器的CPU的     还一直以为有这种CPU    :L

网友G:
只剩一根端口的时候你就知道宝贵了。另外需要做接口,比如有防水、放腐蚀的时候,你也会知道,少根线是多么重要,别老想着PCB上面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