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容量干电池

楼主(2011-12-02):
最近在做一个小型设备  功耗不算很大。现要求经久耐用的电池供电,希望各位高手能帮帮忙,帮我解决下电池选型问题。3点几伏吧(3.3V、3.6都行),最好有下限电压设置电池容量越大越好,最好是干电池,不是充电电池,一次性的,体积么越小越好。听说市场上有10ah以上的电池, 有人用过么 ,最好能有提供些参数的。小生这厢先谢谢了!! 诸神求助!!  补充点要易于安装,  淘宝了半天找不到哦  大神们 快现身吧

网友A:
要干电池,镍氢充电电池容量最大
普通的金霸王电池也不错
你说的10AH 或者20AH电池 这个不是电池的容量,一般是12v 遥控器里面的电池,这种容量不大的。
还有你就选磷酸铁锂电池 或者18650锂电池的,看你体积放的下不

楼主:
2# jjjyufan    是10Ah 10000mah,  mah是电池容量吧。。。。听说有那种10ah的电池 3点几伏的 没接触过  特来讨教 , 有其他大容量的 还请大侠在教教我 型号什么的  先谢过了!!

网友B:
没说几伏的呀?3点几伏的有一次性的锂电,10安时的体积也不小,估计和1号电池差不多!

网友C:
淘宝有啊,19Ah的1号电池: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257750977

楼主:
6# lymex   3ks
  体积还有比这小的么

网友D:
有5号电池那么大的。还有相机用的123R什么的。可多了,应该不难找。

网友E:
:lol锂电池:D聚合物也行

网友F:
没有比上面小的了。再小就卫星上用的了。

楼主:
谢谢ls的诸位哈...

网友G:
sony 有2800mA的aa电池

网友H:
关键是体积及是否用户换电池、是否要求可充电。

再说,“要求经久耐用”,多大电流、用多久才算是“经久耐用”?

小电流长期使用的电池,还要考虑自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