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Z新手,求教PWM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1-12-02):
一个部件的低压电源板,用着用着突然就不工作了。 量芯片UC2854ADW的输出时,用示波器探头一直按着芯片的5脚处的测试孔,部件就恢复工作。用其他东西碰不管用. 是不是我哪里的接地有问题啊?还是说芯片坏了?

网友A:
从图片看那孔应该是个过孔

LZ用万用表测下过孔是不是不通还是导通不良,如果是通的话,再开电用万用表量下5脚电压,你别用示波器

网友B:
芯片应该是没有坏的,可能那个5脚的过孔坏了,按着就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这个地方是导通的 想了想可能是接地电容C27坏了 周一上班我去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 用万用表按着没办法恢复工作 用示波器探头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