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WM电路中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1-12-02):
一个部件的低压电源板,用着用着突然就不工作了。 量芯片UC2854ADW的输出时,用示波器探头一直按着芯片的5脚处的测试孔,部件就恢复工作。用其他东西碰不管用. 是不是我哪里的接地有问题啊?还是说芯片坏了?

网友A:
示波器探头是有容抗的, 我用的一般都是几个到几十个PF.你试试在那个脚加个电容是不是也有这个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 我去看看C27这个电容是不是坏了 变压器要通过Q2和它接地 说不定是它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