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6设计请求帮助。

楼主(2011-12-02):
我最近再设计一个降压电路,之前用线性稳压芯片AMS1117降压,但因为电流太大导致芯片发热严重,现在打算用开关电源芯片LM2576降压,可是因为考虑到本安参数等问题(电路是在本安环境下使用的),里面的电容和电感不敢取太大。
这个降压电路是把11V电源降到9-9.5V,输出的电流为500mA,输入端电容用4.7uF,输出电压9.5V,输出电容在20uF以内,输出的电感和相应的续流二极管去掉。电路对电源输出的纹波质量要求不高。
请问各位大侠我这样的设计可不可以?关键是储能元件的选择。

网友A:
国半自己有在线设计工具帮助你设计

网友B:
1117烫的厉害,为何不考虑用1084呢?用BM1084-ADJ的,5A的,TO263封装,散热性能好,比BM2596便宜多了,我可以发样品给你试试。

网友C:
LM2576这个件很贵的,假货也多。
不如买个不隔离的DCDC省事,你可以参考一下:http://www.wispower.com/DCDC/product_103.html

网友D:
你也可以用LM317!

网友E:
LM2576是NS的第一代Simple Switcher.作为开关电源,主要由控制芯片,开关MOS,电感L,输入电容Cin,输出电容Cout等构成。因为LM2576的开关频率只有52KHZ,所以电感和输出电容比较大,100uH+至少200uF电容。需要小体积的开关电源可以考虑一下NS的第五代电源产品,LM22671可调频率,频率设定在F=250KHz时,满足0.5A输出电感需要68uH,输出电容只需10uF,输入电容4.7uF.

网友F:
LS的各位应该已经把LZ搞晕了!
:lol

网友G:
只有2V的压差,恐怕LM2576不能胜任。

网友H:
2V的压差,就很热?!LM22671?还有BM1084-ADJ 是个什么东东?国产的?你们自己封装的,然后加个自己的型号?

网友D:
BM1084-ADJ,你可以。上网看看。也是可调的。也可以用LM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