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图像传感器

楼主(2011-12-02):
小弟最近在玩CMOS图像传感器。但碰到问题了。这块CMOS是
HISPI串行数据输出的接口。其中有4个通道,(Dp0,Dn0~~Dp3,Dn3),但不知道DP,Dn代表的是什么、数据手册上说是Dp0----HiSPi serial data, lane 0, differential P.
Dn0----HiSPi serial data, lane 0, differential N.望指教。谢谢!

网友A:
Dp和Dn表示的是差分信号的正负两端

网友B:
LS正解。

PN是差分线的正反两根线

网友C:
打酱油的

网友D:
很有启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