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板中的铜焊盘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1-12-02):
铜焊盘似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也就只有正面有,难道仅仅是测试用的吗?

网友A:
测试或者烧写,找一个顶针顶到铜盘上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么多点,焊接时测试用的

网友C:
是测试用的

网友D:
测试点吧

网友E:
明显测试点来的

网友F:
FCT测试用

网友G:
转说中飞针测试点~

网友:
探针测试点

网友H:
测试点,为何不镀锡?

网友F:
人家也许做的是化金板呢,贴片的时候,只不过没有开测试点的钢网

网友I:
各位大侠,那个铜盘怎么画啊?

网友J:
直接在原理图里面,专门加一个测试点元件,连在原理图需要放置的地方,并将这个元件的封装设置成一个焊盘,就可以了。

网友K:
就是测试用的拉,方便量测,你板子小这样还可以,电脑主板不可能搞这么多测试点的,呵呵

网友L(2012-06-25):
ICT测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