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C 吸收回路的解答

楼主(2011-12-02):
(无正文)

网友A(2012-06-27):
1. 先测量无吸收时的波形,分别得到正常波形和尖峰波形(需要吸收掉的)的宽度。

2.根据两个波形宽度计算RC的值比例,原则是RC等效阻抗在尖峰波形和正常波形时的比值不小于1:10;

3.以此比例的RC值由大到小(总等效阻抗)并接并测量开关波形,到尖峰幅度符合要求为止。

第三步也可采用计算尖峰波形能量的方式来予以计算,需要多次测量尖峰波形以确定尖峰源内阻等参数,,相对比较复杂且实际中也不是很准确,建议还是采用调试的办法来确定RC参数。

网友B:
2L是经验值很高的高手!
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