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ART1 串口波特率的问题. 请香水城看一下.

楼主(2011-12-02):
我的芯片用外部16M晶振.

调试发现USART1的发送波特率不是设置值. 而TIM1,TIM2, CAN通信的波特率都是对的.

我查询USART1的BRR寄存器的值,

FPCLK = 72M, 波特率为19200.  但固件库软件计算值为117(原来计算值为234).

这样的话波特率肯定会不对的,

我用的是3.5.0的固件库.  我觉得是这样的, 固件库在初始化的时候会去获取FPCLK的值.但设置的是72M,为什么它得到的值为36M呢, 所以会出现实际示波器测量的时候,波特率已经加倍了,

楼主:
找到问题的根源了,  原来固件库在计算波特率的时候会调用一个获到外设时钟的一个函数, 在这个获到外设时钟的函数里也是通过计算得到外设时钟值的..

原固件库 定义 #define HSE_VALUE    ((uint32_t)8000000), 如果你的外部晶振是8M或你用内部晶振时, 你的波特率用库里的函数计算就是正确的.

我用的外部晶振是16M的, 而 HSE_VALUE 又没有改, 波特率算出来也就减半了,

所以改 #define HSE_VALUE    ((uint32_t)16000000), 波特率就对了..

网友A:
对不起,我没有研究过。

STM32技术手册的第27.3.4节有详细的计算方法和例子,还有一个列表,你可以看看。

楼主:
技术手册没问题, 我就是想问这个固件库针对这个串口波特率设定的算法是不是有问题. 还是别的.

我根据技术手册直接写寄存器肯定不会有问题啦.

网友B:
LZ研究的很仔细。

网友:
很好很精辟

网友C:
研究的很仔细,很好很精辟

耳鼻喉医院
武警南京医院

网友D:
不是很清楚

网友E:
nice,以前也碰到过,也花了不少时间。。。

网友F:
楼主解决问题的能力挺强的,我一般得花几天才能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G:
研究一下STM32技术手册

网友H:
这种问题一般手册上都有!仔细看手册!

网友I(2012-01-04):
不用库,,没碰到过,,

网友J:
和所猜不差

网友K:
这问题没遇到过

网友L:
回复 网友I:
不愧是匠人~~

网友L:
回复 网友J:
不愧是匠人~~

网友M:
没研究过STM32

网友N:
牛人呀,呵呵。。。
还没有深入去了解这个库。。。

网友O:
1M的PC USB-串口,还要连续首发数据的话,大家都用什么软件调试呢?

网友P(2012-03-01):
晶振不对,串口下载也不行的,哥当时搞了一两天

网友Q:
没遇到,MARK下,以后可能遇到

网友R:
学习了,汲取教训,呵呵。

网友S:
原来如此

网友T:
楼主研究得很深入啊

网友U:
貌似没遇到过

网友V(2013-10-28):
我用的STM32F101 主频36M AHB1 36M    设置波特率19200     BRR值为0X753:117+3/16 = 117.1875也正确,
可是输出不对,用示波器测量一位50us,也就是接近20K/s,整整大了10倍,怎么回事?求解!

网友(2015-08-02):
有道理  我用内部8M 串口通讯正常
外部加12M晶振 就通讯出错
估计也是这个 宏定义没修改导致波特率不是设定值了
支持楼主

网友W:
学习了,很精辟的问题

网友X:
赞一个,遇到同样问题,研究了两三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