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发送和接收速率不同,接收不到数据

楼主(2011-12-02):
can 发送和接收速率不同,接收不到数据,接收是1M,发送是1M,则可以接收,如果发送不是1M,则接收不到。
如果发送和接收不一样,应该接收乱码,不应该接收不到?

网友A:
它不是USART串口,就是接收不到,不但接收不到,还会拉死总线

网友B:
1、CAN总线是硬件仲裁的,如果发现有优先级比自己的优先级高,就不会发送了。(优先级通过发送的数据来判断),
2、CAN总线有CRC校验的,如果校验出错,也不会发出接受到数据信号给CPU的。(这点对不对,忘记了)

网友C:
你真的人才啊!!!

网友C:
好好看看CAN规范吧

网友D:
这绝对是牛人。。做通讯,都不细看通讯协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