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之IO发现问题求解!!

楼主(2011-12-02):
IO, pi, gp, GPIO, se
在实验IO口的时候先采用了如下的程序:结果芯片没反应
while (1)
  {
    delay(1);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All);
    delay(1);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All);

  }
}
void delay(uint32_t z)
{
  uint32_t x,y;
for(x=0;x<=z;x++)
  for(y=0;y<=0x1ffff;y++);
然后采用了如下程序,则成功了
while (1)
  {
    for(i=0;i<=0x1ffff;i++)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All);
   for(i=0;i<=0x1ffff;i++)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All);

  }
}
然后我就迷惑了  为什么用delay函数的不行,求解释

}

网友A:
请检查优化选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成功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