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I电源滤波器输入输出接反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1-12-02):
如题!

输入输出接反,会有什么影响? 影响滤波效果么?

网友A:
接反了肯定有影响,特别影响其共模抑制作用(注意Y电容)。

网友B:
不会坏, 这个肯定.
但滤波效果有点影响

楼主:
是不会坏,车间里都给接反了,现在机器工作正常,但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网友C:
起不到滤波作用了。你那个就是一级共模,如果共模接反,Y电容相当于加共模电感前边去了,不起作用了。压敏接后边,过浪涌试验时,大电流会把滤波器打坏。

网友D:
回复 楼主:

从滤波角度说,对共模干扰有影响,Y电容应该放在共模电感的后面,才能让共模噪声不至于传导到电网测,如果接反了还不如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