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688 IO口调不通!

楼主(2011-12-02):
4个信号脚中,除了CLK脚有波形外,其它信号全部没有!

#include "pic16f688.h"

//******************************************************************************
#define MOSI  RA4 //O
#define CS   RA5 //O
#define CLK   RC3 //O
#define MISO  RC5 //I
/*******************************************************************************
IO初始化驱动
********************************************************************************/
void CPUIO_Init(void)
{
OSCCON = 0x71; //8MHz
OSCTUNE = 0x00;
WPUA = 0x00; //porta pull high
IOCA = 0x00; //disable porta pin change interrupt
PIE1 = 0x00;
PIR1 = 0x00;
INTCON = 0x00;
TRISA = 0x00; //0000 1101
PORTA = 0x00;

TRISC = 0x00; //0010 0001
PORTC = 0x00;

ANSEL = 0x00;
CMCON0 = 0x07; //Cmoparator Off
}

/*******************************************************************************
信号调试程序
********************************************************************************/
void main(void)
{
CPUIO_Init();
while(1)
{
  PORTA = ~PORTA;
  PORTC = ~PORTC;
}
}

网友A:
1、AD等模拟功能关闭了吗?
2、IO口设置为输出了吗?
3、你怎么测IO输出的?

楼主:
比较器和ADC都关了:
ANSEL = 0x00;//ADC chanael Off
CMCON0 = 0x07; //Cmoparator Off
都是输出:
TRISA = 0x00;
TRISC = 0x00;
关于测量:Proteus示波器和实际示波器都测量过,结果一致(附件中有Proteus仿真文件)

楼主:
问题好像找到了,config问题:configuration bit菜单下,Fosc未设置,默认EXTRC,设置后问题消失

百思不得其解:EXTRC,所有信号都应该没有,因为没接外部RC振荡器啊,但CLK信号脚确有信号输出!没道理啊?

网友B:
真是让人很疑惑, 按理采用内部晶振了, 按照 IO 端口的内部电路, TRISA = 0x00; 信号就应该能够输出来. 数据手册上也没有说清楚这个问题

网友C:
EXTRC是外部振荡,同志

网友D:
我昨天也调了一上午PIC16F690,靠,终于搞通了。

网友E:
终于搞通了

网友F(2015-07-30):
我还在调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