娃娃今天第一次上这论坛,问个问题

楼主(2011-12-02):
电源技术有哪些技术,这是个大范畴,那个高手说说

以后在这混了,哈哈,

网友A:
这个范畴太大,分类方法不同也不同啊,很难说全

网友B:
主要是交流、直流两大类,又有不同的电压等级。
低压交流三相四线系统中,线电压~380V、相电压~220V;TN-C系统中,中性线和接地保护线合二为一(零线);TN-S系统中,中性线与接地保护线、自变电所后分开。

网友C:
这个太大了吧 你主要是哪个方面的啊

网友D:
1# 娃娃啊哇 直流稳压电源
  开关电源原理及其应用
  PWM控制技术
  交流稳压电源
  不间断电源系统
  交流变频调速基本原理
  有源功率因数校正

网友E:
楼上高人,楼主把上面这些书看了基本对电源有了较深入的了解

网友F:
有个电源技术的杂志 楼主可以看一下啊

网友:
自己可以去买这方面的书籍来看看,自学也能成才的啊,我都是跟着兴趣走、、、加油楼主、、

网友G:
电源有很多网站,自己找找看看啊

楼主:
7# uestchm 推荐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