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psoc creat1.0 出错

楼主(2011-12-02):
软件出问题了,psoc creat1.0在program时一直出错,问题是出现“Select Debug Target”,重装也不行,不是第一次出现这个问题了,请高手或者有经验的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升级下你的Creator ,
最新的版本是 PSoC Creator  1.0 Service Pack 2

楼主:
升级了,昨天才生的

网友B:
你遇到的问题是不是类似于这些:
http://www.cypress.com/?app=forum&rID=49272
http://www.cypress.com/?app=forum&id=2233&rID=52221
你有没有确保PSoC芯片在编程之前上电?

楼主:
谢谢ls给的链接,就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