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动力电池]
电源保护最重要的是?

楼主(2011-12-02):
(无正文)

网友A:
电阻分压最经典,嘿嘿

网友B:
反馈电路在各种电子电路中都获得普遍的应用,反馈是将放大器输出信号(电压或电流)的一部分或全部,回授到放大器输入端与输入信号进行比较(相加或相减),并用比较所得的有效输入信号去控制输出,这就是放大器的反馈过程。

凡是回授到放大器输入端的反馈信号起加强输入原输入信号的,使输入信号增加的称正反馈。反之则反。按其电路结构又分为:电流反馈电路和电压反馈电路。反馈电路多应用在电子振荡电路上,而负反馈电路则多应用在各种高低频放大电路上。因应用较广,所以我们在这里就负反馈电路加以论述。

图1 一种最基本的放大器电路
负反馈对放大器性能有四种影响:

1.负反馈能提高放大器增益的稳定性;

2.负反馈能使放大器的通频带展宽;

3.负反馈能减少放大器的失真;

4.负反馈能提高放大器的信噪比;

5.负反馈对放大器的输出输入电阻有影响。

图1是一种最基本的放大器电路,这个电路看上去很简单,但其实其中包含了直流电流负反馈电路和交流电压负反馈电路。图中的R1和R2为BG的直流偏置电阻,R3是放大器的负载电阻,R5是直流电流负反馈电阻,C2和R4组成的支路是交流电压负反馈支路,C3是交流旁路电容,它防止交流电流负反馈的产生。

一、直流电流负反馈电路

晶体管BG的基极电压VB为R1和R2的分压值,BG发射极的电压VE为Ie*R5那么BG的B、E间的电压=VB-VE=VB-Ie*R5。当某种原因(如温度变化)引起BG的Ie ↑则VE↑,BG基发极的电压=VB-VE=VB-Ie*R5↓这样使Ie↓。使直流工作点获得稳定。这个负反馈过程是由于Ie↑所引起的,所以属于电流负反馈电路。其中发射极电容C3是提供交流通路的,因为如果没有C3,放大器工作时交流信号同样因R5的存在而形成负反馈作用,使放大器的放大系数大打折扣。

二、交流电压负反馈电路

交流电压负反馈支路由R4,C4组成,输出电压经过这条支路反馈回输入端。由于放大器的输出端的信号与输入信号电压在相位上是互为反相的,所以由于反馈信号的引入削弱了原输入信号的作用。所以是电压负反馈电路。R4是控制着负反馈量的大小,C4起隔直流通交流的作用。当输入的交流信号幅值过大时,如果没有R4和C4的负反馈支路,放大器就会进入饱和或截止的状态,使输出信号出现削顶失真。由于引入了负反馈使输入交流信号幅值受到控制,所以避免了失真的产生。

网友C:
电阻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