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稳定性问题(光藕匹配问题?)

楼主(2011-12-02):
做了个小设备,检测半成品的485通讯等功能是否正常的测试设备.
我做的设备上的485通讯光藕用的是P781B+.被测试的半成品485通讯的光藕有用P781B+,也有用D816S的.被测半成品不是同一型号,即半成品485通讯电路也有不同(热敏有的只用了1个,有的没用5V1管).现在发现的问题是,测试设备对某些用了D816S的半成品通讯返回数据出错误.  半成品应答,说明发送数据半成品认为正确.但半成品返回的数据设备收到后不正确,具体表现为数据错误,比如应该返回33,结果返回了22,多次通讯,数据稳定! 把设备上的P781B+换成D816S,问题解决.或是在通讯线上再家个波士485通讯卡然后电脑用串口调试助手看返回数据也正确.但一把波士485通讯卡拿掉,数据不正确.

这是什么问题?  怎么解决?

网友A:
贴出你的电路

网友B:
通讯波特率太高了,
降到波特率, 或者更换速度快的光藕

网友C:
图上未见光藕?

楼主:
光藕那还会有错?   上拉都是1.5K.   半成品已经有返回了,说明接收到的数据(测试发送的数据)是正确的.而且只有部分有这个问题,不是所有的测试设备都有这个问题.   不是光藕上面的问题应该.

网友B:
不是所有的测试设备都有这个问题.  就能说明 不是光藕上面的问题?
LZ 太武断了.
以我的经验, 在你的系统里, 还真的最有可能就是光藕的问题.
上面我已经分析了可能性, 怎么不测试一下啊?

网友D:
这个485电路,在频率不是太高的情况下(TVS有一定的电容),没有任何疑问, 问题应该就是出在隔离光耦上。
上拉都是1.5K, 考虑光耦的电流传输比, 可以先理论计算合适不合适, 你的上拉太小了, 除非驱动端大电流,否则不容易把电平翻转

网友E:
假的高电平,
如果是终端,既没有终端电阻,上下拉电阻值也太大

网友E:
看你最后一句,跟确定是这个问题

网友A:
给出详细的图来,一看便知。

楼主(2012-05-28):
问题解决,谢谢 xwj,sjnh。
确实是光藕那的问题,把上拉改小后,问题解决。

网友F:
一般用6N137等高速光耦吧,781 816是高速光耦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只有6N137才是。  但在量产可以达到百万产品/年的时候,速度不重要了,价格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