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的命名及举例

楼主(2011-12-02):
例:
14D471K:
14代表直径,D代表圆形,471代表电压470V,K代表精度

网友A(2013-02-22):
        压敏电阻是一种限压型保护器件。利用压敏电阻的非线性特性,当过电压出现在压敏电阻的两极间,压敏电阻可以将电压钳位到一个相对固定的电压值,从而实现对后级电路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