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电子] 学汽车电子要学些什么软件

楼主(2011-12-02):
学汽车电子要学些什么软件

网友A:
建议你学汽车电脑维修检测。气囊电脑修复 绝对赚钱 我是开汽修厂的  在我们这个县市区就两家修的  电脑修一次300  检测50(检测坏没坏) 气囊电脑修复  200  以上这些价格都是纯利润  你应该知道修电子东西主要是技术 换个电容 管子之类的几块钱的成本  你学的这个专业 只要找到好师傅  一点就通啊  这些点子东西修理厂电工根本修不了  他只可已查出是电脑坏了、汽车电工就是查汽车车身电路  你要学汽车电工 最好是到修理厂 学多看看汽车电路方面的书  虽然你学的电子专业也要学3年才能应对90%毛病  汽车电路看似很简单如果一个线头接触不好就有可能查半天找不出毛病

网友B:
基本上消费类电子需要用的上的你多需要学习的!!!eda工具,单片机编程这些就是基础需要学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