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b0 sdram调试

楼主(2011-12-02):
问一下这种情况行不行:
在KEIL开发环境下,把44B0开发板上的NORFLASH擦空后,通过JLINK把
程序加载到SDRAM里调试

网友A:
ADS是可以的  但是不知道MDK可以不
应该要加初始化SDRAM的脚本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试过确定可以?
把NORFLASH(BOOT ROM)擦空的话,内核是个什么状态呀?PC=0时没有指令可以执行
我原来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B:
可以,不过要进行一些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