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 stm8s Touch 库,稳定吗?

楼主(2011-12-02):
想了解下,今后如果用的上

网友A:
做触摸按键吗,主要是看你最后板的位置吧,离面板太远就不适合了,我们用ST做过些触摸,结构上安排的合理还是不错的

网友A:
但如果专门用一颗来做触摸,还是选触摸IC好,现在市面上触摸的方案大把

楼主:
是的,大概4~6 个Touch Key ,面板通常用什么材料?
一般面板距离PCB多远哦?

网友A:
我们做的demo用亚克力,距离的话近点肯定更好,你MCU要放在按键板上,这样才好操作吧,而且你专门用8S来做6个左右的案件不做别的功能的话就不划算了。

网友A:
具体的距离我也不好说,我们现在做触摸大多是用专门的IC做的,因为我们这边做音响的案子比较多,主板和按键板什么都分开的

楼主:
MCU要放在按键板上? MCU 在背面,Key在正面?Key紧贴亚克力面板?

网友A:
key的话肯定是贴着面板的啊,不管你是触摸的还是以前按键的,不在面板上怎么按啊。。。MCU我们一般做在按键板上,不在同一个板上用排线远了的话有点不灵活,ST的应该也是模拟成电容式触摸吧,跟面板厚度,距离,外边的干扰都有点关系,不过ST抗干扰还是不错的

网友A:
你们是打算做个什么产品,结构上怎么安排,这样说好一点,因为我们真正拿ST做触摸比较少,都是做主控+触摸IC的

楼主:
我知道key 是贴着面板。现在项目没有具体实施。是想提前了解下。Touch Key 面板支持什么材料的?

网友A:
用亚克力的比较多,塑胶也行,我们用的比较多,金属的肯定是不行的,你百度下电容式触摸,我这方面了解的也不是很多,我技术方面懂的比较少

网友A:
但ST做触摸是肯定可以的,如果用的好效果还不错,我这边都做用ST做过好几个demo给客户了

楼主:
每个Touch Key 周围需要付同? Shield 什么意思,实际画PCB是什么?

网友A:
你是说附铜吧?形象点说,就是PCB那按键的位置就是一点铜附着,上面盖着面板(亚克力,有机玻璃等),因为它是电容式的,人体接触就产生个电容的变化MCU检测到来做动作。Shield 应该是指走线的时候要注意些地线 电流等方面的干扰,因为触摸按键对环境要求比较高,对温湿度都有点要求,哎,我也不知道怎么具体去解释,我不是做工程的,只是接触的很多而已,所以你最好先百度下,看下触摸的原理,最好自己做个小板试试,很简单的

网友A:
我们以前用ST给中山一个客户做过滑调试的触摸按键,其实我建议,你可以打电话给一些专门做触摸IC的公司问问,比如Cypress的触摸IC做的就不错,不过价格比较贵,要看你用的场合,你可以看下你IE左边,上面有个Cypress创新技术,在ST论坛上2个:lol

楼主:
看了ST提供的文档,就是Shield 不知道PCB具体怎么画!
做墙壁开关,还是有成本约束的

网友A:
该怎么说呢,你人是深圳的吗,我在南山这边,直接来我这座下好了,我找个做触摸案子的跟你聊下

楼主:
先QQ聊聊,691280129

网友A:
公司上不了Q:L 有MSN吗,可以留个

楼主:
Skype 可以把,没有MSN

网友A:
没有,我回去加你Q吧

网友B:
不知道啊

楼主:
没有MSN哦,有Skype。。。  顺便问问,你们以前用ST方案MCU频率用16M / 8M?

楼主:
Touch 库是OK了,默认CPU是16Mhz,改成4M,并且T4的500us,也修改了。 但是就是不行,无法工作。有没有朋友如何?

网友C(2012-01-13):
我用的是STM8S105评估板上有一个TS1,我不知道怎么要去控制,有相关的方法和例程吗。请赐教,谢了

网友D:
没怎么用过,据说稳定性还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