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拍

楼主(2011-12-02):
(无正文)

楼主:
随便问个问题   怎么把里面  原件的  标号从新标注下

网友A:
扳子我看了,做为一个新人,画的很不错

要重新标号的话你双击元件就可以改了

:lol

楼主:
我想问的是   有没有  一次性全改过来的    办法

网友B:
总体来说 还可以
关于丝印,器件的参数可以隐藏 但是位号和参数的位置你要统一下
比如,器件参数,统一在器件的内部,并且保持方向的一致,后续贴片的时候看的清楚舒服
器件位号,最好也统一下,目前里面太乱,_1都出来了,摆放位置一致,这样做出的板子看起来美观
至于一次性全改,那99里面是不可能的。手动修改吧 改了记得原理图也同步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