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侠iso1050,有没有传输速率下限

楼主(2011-12-02):
两个CAN之间用的是光纤传输,can总线终端上有匹配电阻,隔离电源供电;
ISO1050发现20K及20K以上的速率可以跑的通,20K以下的不通,这是什么原因?

附件为原理图,红色标志部分对传输速率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应该是高通的问题

LZ将C1的取值增大可以解决20K以下的不通的问题

先试下 :handshake

楼主:
是因为RC电路的时间常数影响了速率吗?  具体是怎么影响的。。

我看了像这种结构的应该是低通滤波的形式,为何低速率的数据还不能通过,并且这部分的电路的作用难道是用来滤除高频率的信号的,由于有隔离CAN,大概也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

难道是用来保护二极管的,那二极管是用来干嘛的,和TXD的逻辑电平有何等联系???

回复 网友A:
请大侠们赐教,小女子初涉电子行业,各种不惑。。。

网友A:
IAM SORRY,看错了
是低通
LZ减小R值看看
iso1050有没有传输速率下限这个我不太清楚
回复 楼主:
用的74F00?

网友B(2015-08-07):
我的电路图上VCC1接3.3V,低频没问题

网友C:
这个应该不是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