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功率测试仪器

楼主(2011-12-02):
请问各位大虾:

如果需要测量一个电路板的实时、平均、最高,三种情况下的功率消耗情况,买什么样的测试仪器比较好?好用又便宜的,呵呵。

功率不大,一般都在1W上下

网友A:
平均、最高

网友B:
2块万用表就可以

网友C:
你需要的是高速电源,二手的不到1W

网友D:
楼上的IT6122不错,我用了几年,是我的主力试验电源,我买全新的,好像也就0.5W。

楼主:
多谢LS两位,

再请教下4L:那个软件是要另外找吗,电源本身不配软件的吗?我上电源网站看了下。。。明天打电话过去问问

网友D:
软件可以在厂家网站下载:http://www.itechate.com/en/download.jsp?sortid=002#documents
但数据线要另买。

网友E(2012-04-06):
请问开关电源的测试需要哪些仪器啊

网友F:
4楼的,龙旗电流测量工具 是什么软件啊?给个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