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型号元件?

楼主(2011-12-02):
(无正文)

网友A:
看不到图片,LZ高级回复,添加附件传图片吧

网友B:
图片在你手上,看不到。

网友C:
一个酱油贴

网友D(2012-08-16):
管体上面的印字是什么??

网友E:
就凭这张图是看不出来型号的。
1.首先看芯片上的丝印;
2.再找找之前的资料,或问问同事;

网友F:
还有原来的产品不?/产品上肯定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