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ifo ip核的问题

楼主(2011-12-02):
请问ip core生成的fifo怎么控制,是不是还需要驱动一下啊,通过WR_CLK.我现在用就是读写使能信号直接pull up,写的时候直接给个写信号上升沿把数写进去,读的时候给个读信号上升沿将数据读出来。利用全局始终来给它复位。可这样做读不出来数据,也写不进去,跪求各位解决

网友A:
我觉得需要驱动下

网友B:
生产的fifo一般都是同步的,写使能有效,每一个wr_clk上升沿写入一个数据,读同理

网友C:
我觉得需要驱动下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驱动?

网友C:
1# mxjtracy 照明空说的办。

楼主:
6# GoldSunMonkey 好的多谢

网友D:
生成fifo的时候,它会有HDL Instantiation Template。按着这个调用就行。这个是我用的:
输入36bit 512.输出18bit 1024.
capture_fifo capture_fifo_inst1 (
  .rst(rst),                                                                 // input rst
  .wr_clk(wr_clk_bufr),                                                 // input wr_clk
  .rd_clk(rd_clk),                                                 // input rd_clk
  .din({6'b000000,din_reg[23:12],6'b000000,din_reg[11:0]}), // input [35 : 0] din
  .wr_en(wr_en),                                                         // input wr_en
  .rd_en(rd_en),                                                         // input rd_en
  .dout(fifo_dout),                                                 // output [17 : 0] dout
  .full(),                                                                         // output full
  .almost_full(),                                                 // output almost_full
  .wr_ack(),                                                                 // output wr_ack
  .overflow(),                                                         // output overflow
  .empty(empty),                                                                 // output empty
  .almost_empty(),                                                 // output almost_empty
  .valid(),                                                                 // output valid
  .underflow()                                                         // output underflow

网友C:
;P楼上说的对。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