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频谱分析测天线的增益

楼主(2011-12-02):
如何用频谱分析测天线的增益

网友A:
自己看吧

楼主:
好要用阻抗分析仪吗?

网友A:
不需要阻抗分析仪,频谱分析测试

然后画出3DB方向图,根据角位算出来即可

楼主:
我要测得时2.4G的辩状天线,可以吗?我只有频谱仪

网友B:
如果是模拟频谱是完全没有办法的,数字频谱也需要测量后进行计算,对设备的精度要求很高,同时对测量环境也有严格要求(对于2.4G需要在微波暗室中进行测量),所以也谈不上多少实用性。

楼主:
好的 明白

楼主:
春阳老师,我没有半波暗室,用一个很大的铁箱子还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