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高频电路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1-12-02):
C1的容抗不是比C2小么

网友A:
取决与Ui工作频率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它是工作在高频下    按道理的话是C2容抗大于C1   C2相当于开路   C1工作     但是现在是C2工作滤波   C1开路

网友B:
楼主需要考虑电容在高频下的模型,任何器件都不是理想的,电容在高频下等价于电阻,电感和电容的并联,所以会有一个谐振点,在谐振频率以前,随频率增加阻抗而减小,在谐振频率后,随频率增加而增大。既然是高频,则应该频率高于C1的谐振频率了!

网友C:
电解电容是卷绕的,电感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