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下交叉编译环境的问题

楼主(2011-12-02):
我在VMWARE下虚拟安装了个UBUNTU10.10,在建立交叉环境ARM-LINUX-GCC.4.3.2后,按照要求做了配置,在做软件编译的时候用ARM-LINUX-GCC的时命令是可以的,但是在做LINUX-2.6.28.7的移植的时候用MAKE CLEAN等指令就出现"找不到指令ARM-LINUX-GCC"的错误,我使用SUDO -S进入ROOT权限后做了修改,但是还是有问题,请问有没有哪位遇见过这样的问题,能提供个解决办法吗

网友A:
make clean 不需要ARM-LINUX-GCC阿

楼主:
但是会出现在找不到ARM-LINUX-GCC的错误提示,MAKE ZIMAGE也会出这个错误,目前发现不了交叉环境设置错在哪

网友B:
你修改/etc/profile试试     把你的编译器路径加进去
然后source /etc/profile或者注销ubuntu再开机

楼主:
$sudo -i
输入密码:正确
进入ROOT
$SUDO GEDIT /ETC/PROFILE
在编辑文件最后输入export PATH=$PATH:/usr/local/arm/4.3.2/bin
$source /etc/profile
但是最后只要带MAKE 指令就出现"找不到ARM-LINUX-GCC指令"的报错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楼主:
出现下面的问题:
tom@ubuntu:~$ su root
密码:
root@ubuntu:/home/tom# cd /Desktop/softwarebackup/linux-2.6.28.7
bash: cd: /Desktop/softwarebackup/linux-2.6.28.7: 没有那个文件或目录
root@ubuntu:/home/tom# cd Desktop/softwarebackup/linux-2.6.28.7
root@ubuntu:/home/tom/Desktop/softwarebackup/linux-2.6.28.7# make clean
make: /usr/local/arm/3.4.1/bin/arm-linux-gcc:命令未找到
make[2]: /usr/local/arm/3.4.1/bin/arm-linux-gcc:命令未找到
  CLEAN   .tmp_versions
  CLEAN   include/asm-arm/mach-types.h
root@ubuntu:/home/tom/Desktop/softwarebackup/linux-2.6.28.7# sudo make clean
make: /usr/local/arm/3.4.1/bin/arm-linux-gcc:命令未找到
make[2]: /usr/local/arm/3.4.1/bin/arm-linux-gcc:命令未找到
root@ubuntu:/home/tom/Desktop/softwarebackup/linux-2.6.28.7#

网友B:
是不是编译器版本过低了哦?  其他的不知道是啥原因了

网友C:
好像要设置编译路径吧

楼主:
我现在转到ROOT权限下,安装CROSS-3.4.1.TAR.BZ2后设置是可以MAKE ZIMAGE,等有时间再搞明白是什么问题,报错的是说在3.4.1下找不到,说明按照的权限路径有问题

网友D: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的,其实就是权限问题,内核编译好像要最高权限,所以你可以进入ROOT再编译试试

楼主:
我在ROOT里面使用3.4.1版本编译没有问题,其他版本就不行,能用就行,以后慢慢找个时间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