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尽型和增强型的mos管使用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12-02):
(无正文)

网友A:
Vgs=0时Ids不为0为耗尽型,为0的是增强型(不考虑亚阈值和漏电)
其实简单的说,耗尽型Vth是负的,增强型Vth是正的(针对N型MOS)

网友B(2014-07-31):
有一种处于增强型和耗尽型之间的,即Vgs=0时处于导通和不导通之间,其实是少许导通,电流很小,但已有一定跨导,这样很适合小信号、超低压供电场合的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