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z-usb例程中注释的TRM section15.14是什么

楼主(2011-12-02):
// we are just using the default values, yes this is not necessary...
  EP1OUTCFG = 0xA0;
  EP1INCFG = 0xA0;
  SYNCDELAY;                    // see TRM section 15.14
  EP2CFG = 0xA2;
  SYNCDELAY;

TRM section15.14是什么那里有这资料
另外,如果要响应上位机软件中的setfeature请求,应该在那里怎么写响应程序呢

网友A:
TRM 指的是技术参考手册,section15.14就是15.14章节
附件是我以前从CY网站上下的(不知现在有没有新版本,你也可以去看看),供你参考。

网友A:
对了,我这个版本SYNCDELAY介绍在15.15

楼主:
非常感谢-热心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