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扇鎖定不保護!

楼主:
電路如附圖,使用PWM來控制風扇轉速,但出現風扇葉子鎖死,電流不但不歸零,反而出現很大的現象(風扇本身具有銷定保護功能),鎖定20分左右風扇冒煙損壞。電路通不過測試!各位高手是否有好的改善措施?請指教!謝謝!

网友A(2011-12-02):
1.研究该产品是否支持PWM调速
2.研究该产品需要的PWM条件,频率、占空比范围
3.如果使用条件在其范围内,找厂家去吧,不是你的事。

楼主:
風扇是普通兩線(只有兩條電源線)的,按正規來設計是不適合做PWM控速的。但風扇是客人指定的沒辦法改!現在只能是在控制部分想辦法了!

网友B:
按照降压式DC-DC的原理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