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走线可以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12-02):
没有问题啊,这能有什么问题

网友B:
没有问题,不过这类插件的器件,走线最好走底层,
单面板的画,焊盘要加大,双面板到无所谓
当然,你也可以用贴片器件的

网友C:
如果是我画这线的话,肯定这样走:

我用XP自带画图工具画的,不错吧,哈哈;P ;P ;P ;P

这样画线是我的习惯

呵呵,玩笑而已:lol

楼主:
没有问题,不过这类插件的器件,走线最好走底层,
单面板的画,焊盘要加大,双面板到无所谓
当然,你也可以用贴片器件的
引用 网友B:

谢谢哈。周末两天,家里没网,只有今天来公司发帖了。

网友D:
LED6旋转180度,走线不是更顺吗?

网友E:
比较难看。

布局是关键,虽说低速信号无所谓,但漂亮点、整齐点、顺畅点...总看着舒服点吧?
而你,元件都没对其到栅格

PS:
3楼说的是对的。

网友F:
这样布线也不是不可以了,但是不是看着有点别扭?INPUT6的可以集中在一起,LED6的INPUT6端也可以旋转一下,和上面的对齐,深入的我就说不了,浅见,浅见,呵呵!:)

网友G:
LED的PCB封装做得不好看。
布局水平还有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