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问题讨论

楼主(2011-12-02):
各位大侠,有如下疑惑请指点十分感谢!!!!!
    问题:用采样率为100KHZ的ADC(SAR逐次逼近型)去采样一个200KHZ的正弦波的顺时值,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疑惑:不知道能不能得到正确的顺时值?根据奈奎斯特采样定理,需要400KHZ以上的采样频率才能对200KHZ的波形进行重构。但我这里仅仅是对顺时值进行采样,那么能得到正确的瞬时值?
       高于100KHZ采样频率的输入成分(此处为200KHZ的正弦波)会引入混叠?这个混叠是否会对SAR型ADC构成影响从而影响此200KHZ的顺时值的采集呢?如果是这样将无法得到正确的瞬时值。

     如果此ADC换成其他型号的ADC,比如积分型,SIGME-DETAL型会是何种结果呢?
     个人认为积分型为定时刷新其平均值,因此用100KHZ(积分型速率没这么快,此处只是打个比方)的积分型去采集200KHZ的正弦波会出现值不稳定,因为采集的周期不够多。
    如果用100KHZ的SIGMA-DELTA,由于SOGMA-DETAL型号ADC内部采样率远高于200KHZ因此无干扰。
     希望大侠能指出以上错误理解之处。

网友A:
积分型 采样率一般多少?
SIGMA-DELTA 采样率一般多少?
SAR逐次逼近型 采样率一般多少?

网友B:
SIGME-DETAL为平均值采样
SAR为瞬时值采样

即使是通常的情况下,结果也不会一样的

网友C:
to LZ:

无论采用何种ADC,若采样频率不到信号带宽的两倍,则必然会有混叠。混叠的存在就意味着此ADC过程损失了原信号的部分信息。

楼主:
多谢楼上HVM大侠。
   估计每个ADC对采样频率都有要求,在一定的频段范围内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精度。
   先去看看先。